金长城17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一台金长城17显示器型号1772ED,能开机,但屏幕很亮并伴有回扫线,当按下前面板功能键时,隐约能看到有图标,像这样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调高压包后面的最下面的那个电位器,有可能是失调了

网友:
G1电压是多少,重点查这一电路!

网友:
视放板的70V电压太低了,线路虚焊而已

网友:
电位器调了也不管用,故障还是那样

网友:
测尾板上管座上的电压看一下是否正常,从中可以看出是那一路出了问题了

网友:
测量和亮度相关的电压参数是否正常.那组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电路.

网友:
已解决,70V电压线路虚焊,已经加焊,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热心帮忙

网友:
屏幕很亮并伴有回扫线
一般是尾板故障.

网友:
换包, 这个包好多厂里生产出来也不怎么样,坏得蛮多的

网友:
换高压包,他的加速极没有调的地方

网友(2009-04-30):
学习,我的也出这个问题了,正在查中……

网友:
是不是调的太亮了,不行,换个高压包

网友:
C702漏液,无容量失效也是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