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门,换灯管后,怎么解决漏光

楼主(2008-09-11):
师傅门,换灯管后,怎么解决漏光,就是安装上去后,屏幕边上光不均衡,最多的是角落边

网友:
我看到此类的贴上,达人都说仔细,一定要安装到位!!!

网友:
你没装好没装密。再拆出来把边缘的边缝隙认真查看下有没有密合好。

网友A:
换的是那支灯管 在那只灯管的背面 用纸胶布密封好 即可

网友:
是灯罩没装好,换管时弄变形了,完全折散背光组件仔细装配,灯罩一定要吻合那块厚板

网友:
没有搞过哦。
一般来讲。理论上来说。只要安装正确,到位,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关键是到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灯管,从来不拆背光板,从引线处的胶壳剪一个口出来,将旧灯管拉出来,将新灯管插进去,从来不会出现你那种情况!

对呀把灯抽出来才是好办法,去拆屏容易出很多问题

网友:
有的好像 从侧面拉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那支灯管 在那只灯管的背面 用纸胶布密封好 即可

背面,哪个背面?

网友(2009-03-15):
拉出来,办法不错,拆屏太痛苦了,换后用胶一封,简单,快速,不知道是否每台都可以拉啊。

网友:
只能是多换几次,慢慢有经验就好了

网友:
17的不行吧

网友:
和毛主席说的一样,就怕认真,我换灯管全部拆屏,装回时,一定要细心,用料要和原来的一样,比如灯管(带罩的更好),热缩管,一步一步地慢慢来,当然,收费也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