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MEST软件为什么我用就不行呢

楼主(2008-09-11):
是不是要纯DOS下运行呀,我是用系统盘中的DOS工具集引导到DOS下的,能用吗,还是要换2000系统运行D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一张98启动光盘,FORMAT C:/S/Q就成了纯DOS启动盘。

网友:
对,要98原启动盘启动后才能用,别找那些中文的、NTFS的,那些都不能用

网友:
搞个小硬盘嘛,format c:/s/q

网友:
一般系统盘 DOS工具里就有format ,也就是说从光盘启动后,到DOS,用format c:/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