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 SL- KT880E-RL主板跑D4 时钟灯常亮

楼主(2008-09-11):
刚拿到一块SOLTEK SL- KT880E-RL主板 到手时是跑E9不过内存 测了下内存供电的芯片RT9173坏了,给他换了一个,通电烧了...... 又换一个上去可以了 检测卡跑D4 时钟等常亮,还有问题..... 有没有老师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芯片

网友:
D4应当还是内存。再查查看

网友:
建议下
跑码 D4一般情况是内存不过 你可以检测下内存好坏 完事测量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依次进行处理 如果内存供电出现短路 还会烧坏 RT9173 这是上拉供电 检查 MOS管和 上拉排除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