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显卡,内存检测不过!!!

楼主(2008-09-11):
最近几天总是有那么多烦人的主板要维修,
今天拿来一块主板,
】CPU,内存,显卡》
一套都是好的,
可是主板一加显卡就内存自检不过。
还以为是内存,将其更换,无效。
显卡摘下来,就一切正常。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显卡电压正常,
这主板是升技的,型号为NV8,
pci-e显卡,
怀疑是桥问题??
帮忙呀
尽快!!!

网友:
显卡有没有拿到别的机上试过? 确定显卡是好的再下定论,因为我也遇过跟你一样的问题,都是由于显卡有问题引起的,比如说主芯片脱焊等等。   把显卡拿掉一切正常,如果用集成的显卡已经亮了。嘿嘿,希望对你有用,  我继续学习。

网友:
桥开焊的可能性很大地,我遇到过。。

网友:
嗯.桥的可能性很大.先补补.我想可能是检测显卡不过.但误报内存.哎,反正这东西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就连开发的人也不一定能解释得清楚.我以前帮人修一台机子.KT400(462的)跑C1.不过内存.上显卡跑C1.不上显卡跑26.真是有神经病的板

网友:
哦.忘了支持一下2楼.他说得很有道理啊.

网友:
看看PCI-E到北桥的那些耦合电容吧

网友:
看看显卡上的时钟正常吗?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大家也许不知道吧,就是显卡卡槽的12V供电导致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12V供电总是会坏,我自己认为是电流大,经常插拔,引脚和插槽的针有磁力,给拉的吧,呵呵 自己乱理解的,反正有这个事情 ,我遇到了很多板子都是这个样,我建议换个显卡槽试一试

网友:
考虑一下电源供电问题,试换电源,功率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