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后找显卡找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08-09-11):
ELSA517装上显卡,开机正常。正入XP系统。正常,然后检测到显卡后黑屏。各位高手这个什么原因。
装有原驱动。重做过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
能进入安全模式吗?

网友:
若能进入,把原来的显卡驱动禁停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并且还有花屏,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