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液晶显示器闪屏

楼主(2008-09-11):
我今天接到一台dell E151FP液晶显示器闪屏,打开机器发现是明基代工的.发现上面有个大电容鼓包了换了还是一样,后发现有两个三极管Q759\Q760的B,C是通的.现在不确定是好的还是坏的,而Q753\Q753不是通的.我不太会判断三极管的好坏.现把图上传一下

网友:
L;Z你难道是新手?那两个管用电源上面的调整管就可以了。好象用什么1022还是什么管了我带换过

网友:
是呀,就是不太会判断他们的好坏和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就是不太会判断他们的好坏和代换,能不能给传授你的经验呀

网友:
LZ在开玩笑吧,搞维修不懂判断三极管好坏?

网友:
呵呵。估计楼主是在逗你玩。不会判断三极管好坏就开始修啊,厉害!

网友:
那两个如果直通就换了吧,BENQ的机器上面就是这些IC易坏

网友:
建议楼主搜一下明基通病的帖子.

网友:
要是明基代工,一般用C5707 9024....................这样的故障先查下电源12V,再代换管..好了回帖啊

网友:
明基通病,楼主多查查,可能还有其它问题,估计还得去补补基础,基本元件好坏都不知道怎么测的话,容易扩大故障,呵呵更脑火的哪天炸了电源,或是触电,有点吓人,估计你几天不敢再去动!

网友:
那两只坏的啦。。

网友:
就按明基的通病来修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直接给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