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9-11):
此主板型号为 d865perl  换了I/O和南桥都不开机 请问这种主板那里还会出问题?

网友:
请学会提出的问题让别人能够找到回答的线索。
我来用你的方式提一个问题,看你能回答吗:一个日本人换了心还换了肝,就是不动弹,那儿还有问题?

网友:
检查南桥3.3v 南桥的32K是否正常

检查南桥3.3v 南桥的32K是否正常

网友:
我昨天高定它了,是3.3V坏了

网友:
这样问题是是不是属于比较简单的一种

网友:
就是IO的问题,是你没焊好,重焊以遍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明不白,3.3v坏,什么意思???

网友:
怎么知道3.3v坏的,如何解决呀?

网友:
晕呀,过程怎么不讲一下呀,我们想知道过程,

网友:
1084,1117坏沒有3.3v?

网友:
我也是没什么办法的时候,就量南桥旁边的电容有短路的没,没想到果然有短路的,就查到了靠BIOS那里有一个小3极管是对地短路的,换了一个702就OK了,我量了一下这个电压不是3VSB。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