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vtb+主板,上cpu和假负载就短路?!

楼主(2008-09-11):
只要上cpu或假负载,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不上cpu或假负载可以上点开机,测cpu供电立式大电容都短路,u座旁边的大贴片电容也都短路,请问各位老大到底是什么毛病?要如何维修?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检查下CPU的供电部分 可以先短开北桥 看是北桥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吧,没上CPU或假负载它没工作,一工作就短路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可能是它造成的短路。

网友:
供电管子都换了,只能好10分钟,然后cpu电压就又变成0.2啦。电源芯片也换了,整个cpu供电还是短路。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另外南北桥等各芯片温度都正常,请问二楼的短开北桥的测法具体怎么弄啊,短开哪个部位零件?俺是新生,比较菜,麻烦各位老大啦!谢谢啊!!!

网友:
要是解决了能否说下是怎样个过程?

网友:
让人郁闷的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试换过底座没有,底里的针脚短路了,也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没有换过底座,没有配件,更没有那个能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