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电源的电路上有个5H0165A短路,求其参数?

楼主(2008-09-11):
长城ATX300电源的电路上有个5H0165A短路,求其参数

网友:
是不是4个脚的5H0165R?

网友(2010-01-31):
5H0165R,电脑的电源盒用的比较多,它是4个脚的元件,单片5VSB产生芯片,美国仙童公司产品。
5h0165R正常情况下 黑笔接1,红笔在2 3 4,电阻都为无穷,若电阻很小或为0则损坏。在线中测得1 3脚间电压20V左右。
5H0165r电源辅助电源电路模块,4脚中,1脚地,2脚开关管漏极,3脚VCC,4脚反馈接光耦4脚。

网友:
我修了一个电源 也是这个坏了 本地都买不到这个配件
封装和10N60P这些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