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测试码——CF

楼主(2008-09-11):
我又一块主板,开机黑屏,取下所有外设包括内存,仅留CPU,皆不报警。插上检测卡,代码显示为CF,查了代码表无说明,不知道是何原因。
  测了一下所有的电压点和AD线,无发现异常,时钟频率和电压值也在正常范围。
  那个大大能够不吝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在论坛的搜索上搜一下“不跑码”看看

网友:
谢谢啦,我看看,不过这个很不常见,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查查有没有CPU扩孔。
换个座试试看。

网友:
什么是CPU扩孔啊?什么看?

网友:
仅供参考,CF维修思路应该和C0一样吧!~
1  CPU座子虚,风枪加焊
2  刷BIOS看看
3 直接换I/O
4  查南桥供电,南桥
5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