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2f行管问题

楼主(2008-09-11):
有台优派E72f,别人修过,,但行管被拆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行管,知道的说下好吗,,谢谢

网友:
找个C5440换上也行,不过你换上先别通电啊,在查查,应该动过手脚啊,仔细看看,测测,确定后在通电啊

网友:
可以用C5411吗?

网友:
带阻尼的,都可以,看下功率了, 5411万能形的,跑下线路呀,行管质量问题,坏得不多的,会坏,总有问题存在的,希望不要一上去就烧了,也好几块呢

网友:
我用C5411带了。。现在是电压没问题了。感觉都正常了。但屏幕不亮,是不是C5411的问题呢???

网友:
我有台美格796FD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过我那个是双行管的,由于本人出涉电脑硬件维修,这还是头一回修双管电路,求各位大是帮忙

网友:
C5387是原机的。

网友:
5387是不带阻的管子,如果用带阻的管,那要看看板上是否有装阻尼管,把它拆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晕,显示器上用的都不带阻吧,楼上教人拆下阻尼管??晕,电视改行的?
显示器的阻尼管能不上???

我用C5411带了。。现在是电压没问题了。
感觉都正常了。但屏幕不亮,那个电压正常?
2次多少?g1多少??负几伏??

网友(2009-07-03):
查查G1级电压看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