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E210882 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09-11):
我的主板是Intel E210882 开机后显示,换了个电源开机还是一样无显示;拔下电源插座后测试20PIN电源输入端,现在紫色线针与橙色线什对地电阻不正常(紫色:70R ;橙色:120R)经检查发现主板上VS348AL芯片坏了,拆下后再次测试紫色线电阻正常,但橙色线对地电阻还是120R,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种现象是哪里原因,应该怎样查找?谢谢!!

网友:
橙色对地120,也算正常!遇到过对地40多的,还可正常使用。查查其他地方,电压测试点分别是多少

网友:
同意楼上的~阻值120多~测下电压正常就上U跑码啊~没人明确说过要12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