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灯正常,白屏

楼主(2008-09-11):
TV-MPC2011 驱动板,控制面板没问题,白屏,该怎么修啊
排线没问题,屏保险坏,短接瞬间有竖条纹,之后又是白屏
控制面板

网友:
屏保险坏了估计屏也好不了。找个屏试试吧

网友:
屏保险都烧了!你应该换话题了,求助屏电路怎么修。现象为白屏保险烧了。然后别人就直接告诉你怎么修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435-1-1.html
把楼主的白屏原因下下来看看,帮不了忙就没办法了!换屏!

网友:
白屏主要由屏的供电部分引起的.建议检查屏的各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那就换个话题了

网友B:
白屏应属缺少屏线中的时钟信号租,使屏备办无法输出矩阵信号。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楼主可以换一下屏的IC,试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换屏IC,试,不行就不要搞了,意义不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白屏跟你说的信号应该没关系吧!就象你说的一个正常的显示器不接时种的化顶多是看不到信号,怎么会白屏啊?白屏说穿了就是屏缺供电,或者芯片线路板坏了!

网友:
我有一次换完高压板,也是开机白屏,后来发现我的高压板开关位没找好,始终是5V电压,所以一开机就白屏,不过再按下开关键就能正常使用,不知你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