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865PA主板怪问题,点不亮8X显卡求助

楼主(2008-09-11):
此板是865的芯片组,只能点亮G2的显卡,G4以上的显卡就跑25,G2的能正常显示,我换了几张F4   和5200的显卡都跑25,请问像这种故障如何修,供电1,5V是正常的,也没有掉件,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试.也许AGP槽旁有跳线试.还有就是用不了

网友:
这种现象多数是agp供电不良。

网友:
供电元件我都换完了,只差北桥了,BIOS我倒没有刷,因为没有看到此板的BIOS

网友:
难道该板使用了新型的8腿BIOS?

网友:
刷BOOS看  是不是  还这呀

网友:
此板已修复,换显卡1,5V周围的电容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