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15寸 FP556S 开机黑屏(已解决)

楼主(2008-09-11):
开机黑屏无背光,指示灯是蓝色,过了一会儿变成橙色(这可以证明驱动板没坏吧)。

测电源板输出排针,只有3.3V。四个C5706都无短路,哪位师傅能否指点一下?

或者有没电路图?谢谢各位了

网友:
外接一个高压条点灯管,开机就只是白白一片,说明没图像输出。难道驱动板也不行

网友:
电源输出是双电压的,12Ⅴ和5ⅴ,如5Ⅴ异常驱动板会不正常,这机通病是高压部份虚焊多.你测的3.3V是什么电源.高压部份是12Ⅴ。驱动板5v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不是因为输出电压不正常,导致驱动板工作不正常,现在跑线看看

网友:
百分百是VGA线开路或虚焊

网友:
维修机器思路要清晰,不要一下子把太多的问题同时放在一起去考虑或者处理(高手例外),
      此类机器一般就是高压板的问题较多,驱动板的可能性不高,既然你心中有数了,就先处理好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如果解决了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依然是白屏的话,那再一下步就是查看屏供电,
       值得说明 一下的就是,此款机器的屏供电:3.3V,不是直接受控驱动板,而且由高压板上的一个稳压模块完成.(当然,此模块的控制信号来自驱动板)

网友:
刚才瞎跑电路,跑到变压器12V输出部分,发现PF751,一边14V,一边电压慢慢上升。拆下测是70K欧,看上标得是BEL MS 2A ,查一下是保险电阻。请问能用保险管代吗?

都怪自己经验不足,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可以啊。这没有什么精确的, 无非时保险,其实你找根细导线封上都可以,不过保险是阻值变大,应该就是此故障,如果是断路,那就要好好查查了,其实,这块板子,正如上所说,除了虚焊造成烧三极管外,其他还真很少出问啊

网友A:
找了个4A的保险换上去,好了。。。

回想一下整机维修过程自己走了几个误区:
1、前一次修了一个雷击的PHILIP电源板,好后测试空载时也是输出只有3.3V。影响了这台的判断有无12V(应该以电源输出为准),后来外接高压板是白屏,以为驱动板或屏有问题,但用3.3V去试其它排针来测试ON/OFF信号,灯管也是不亮,不可能同时坏了这块板吧。看了大家的意见,重点先查高压板。后来才发现原来只是保险坏了,再把虚焊的地方都补了。

有个问题还想请教大家一下:此机修好完后,空载排针还是没12V,之前外接高压板白屏,难道是驱动板或屏还需要12V?开启ON/OFF信号后,排针上才有12V?想问这其中的工作原理。

网友:
是的,换上保险是可以的,那是去高压板处的12伏,楼主修好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4A的保险换上去,好了。。。

回想一下整机维修过程自己走了几个误区:
1、前一次修了一个雷击的PHILIP电源板,好后测试空载时也是输出只有3.3V。影响了这台的判断有无12V(应该以电源输出为准),后来 ...

     从你最后问的那个问题“外接高压板白屏",只能说明了,你没有认真看我给你回复的帖子,我特意说明了一下,此款机器的屏供电,并非象常规的机器直接在驱动板上控制,而是驱动板给电源高压板提供控制信号,屏的供电电压,直接来自电源板上 的某个元件,而这个屏供电电路,恰恰就是要通过那个FP751的保险来供给,那你说,如果751保险烧断的话,屏供电还能正常吗?如果外接高压板,灯管在工作,但屏供电却是0V,那么,不是白屏是什么???

网友:
学习学习,很好啊,多看看有好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实在对不起 洲记 大哥,还要劳烦你解释这么多。。都怪得自己掌握知识不多,经验又少,遇到特殊设计就犯迷糊。。

还想问个问题,有些电源板空载输出插针的12V,也是通过压降给屏供电的吗(屏供电都是由12V转过来的吗?)?自己修机不多,知道你是修液晶专家(你每天的回帖我都有看),麻烦你能否总结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对不起 洲记 大哥,还要劳烦你解释这么多。。都怪得自己掌握知识不多,经验又少,遇到特殊设计就犯迷糊。。

还想问个问题,有些电源板空载输出插针的12V,也是通过压降给屏供电的吗(屏供电都是由12 ...

这个倒是不用客气,大家探讨一下问题罢了~~~
       至于你说的12V,其实可以这样理解,电源板供到驱动板的电压,一般就是12V 5V  3.3V这样的几组,但是,对于品牌机,驱动板上真正用到12V的,却是很少,较为典型的就是RSDS接口的驱动板,和部分优派机器用到的,相当部分的优派机器,电源板供给驱动板的电压,只有一组12V,这是在品牌机当中,较为少见的,而明基的组合则是最多,驱动板上的供电,有单3.3V,   单5V ,   3.3V+5V,    3.3V+12V,    5+12V,等多种不同的供电方式。
      而我们所接触的供电方式最多的机器,一般就是5V+12V这样的供电方式 ,通常,这类型的供电方式,驱动板上真正提供给屏电路工作的是5V那一组电压,当然,也一部分是用12V线性稳压所得。而且,MCU以及SCALER的供电,也是以5V居多,由此可以说明,驱动板消耗电流最大的不是12V那一组电压,而是5V的那一组。
      所以,我们常听到大家在讨论,改装通用驱动板后,机器不稳定,热机屏幕闪,黑屏等故障,相当部分就是与这个12V有关,因为原装板的设计,驱动板上真正消耗电流较大的,是5V,但维修员改板后,那个5V经常是空载的,由于通用驱动板的电源是12V的,所以驱动板的供电,却接到12V那一组去了,就会造成机器电源板上的12V电流不足,同样的道理,经过这样不符合电流要求的改板机器,也不会稳定~~~~~
       以上见解,纯属个人意见,不足之处,大家多多指正,多提宝贵意见,愿与大家共勉~~~~~~~~

网友:
原来输出电压没有定性的规定,还是要靠经验多总结,电压测试点也要找对。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保险引起的故障,但却引出自己更多的不足。

自己修机不多,但对每次维修都尽量探究到底,举一反三,这次也学到了很多,

感谢各位,特别是 洲记大哥的指点。。

网友:
洲记大哥的解释就是精彩,论谈上人人都像这样帮助人,就好了!

网友:
支持,开了眼界了!!!学习到不少!!!

网友:
学问无止尽哦 、、、、、、、、、、、、、、、、、 支持

网友:
哦,很好.
学习中.....

网友:
每天都学习,天天实践中

网友:
也遇過高壓有元件短路_pwm自動關閉12v的情況

网友:
支持学习。只有学习,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