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前银,后蓝显示器,开机无反映,谢谢

楼主(2008-09-11):
主电源正常,二次电源不生压,其他的供电均正常,没有思路了,谢谢了.急.....................
显示器

网友:
能否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是否正常.能否正常检测到主机信号.这些都是一些判断问题的关键故障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示灯正常绿灯,伴随着:塔塔:的声音,插线不显示

网友:
说清楚点,不说清楚怎么帮你啊?我们也不是神仙

网友:
是不是行管坏了啊,没换试试吗

网友:
不升压,看看升压管, 以及看D和S极上接的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你看升压电容啊,测试各项输出直流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来楼主的行都没有起振 查一下行扫描

网友:
行管有无负压,我遇到一台机子也是想,就是12v电压不对导致行场块子不工作,行管基极无负压, 修好12v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