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黑屏维修思路!!!

楼主(2008-09-11):
15寸液晶指示灯亮,但是屏幕黑屏,测得电源板连接驱动板接口电压如下
burst mode 0V
br.control 0V
on/off 0V
下面几组电压都正常
+3.3V
+3.3V
gnd
gnd
+9v
+9V
高压部分是电源做在一起的,高压部分应该没有问题,我想问一下,burst mode   br.control  on/off这三个代表什么意思,现在问题应该出在驱动板上了,请问高手这个驱动板检修应该如何入手???

网友:
burst mode   这个用在液晶上不知道具体的含义.直接可翻译为爆炸模式或突发状态.
br.control    亮度控制.
on/off         驱动板送往高压板的开关信号.

网友:
谢谢版主解答,网上查到的意思好像叫脉冲模式,现在这三个没有电压,应该是驱动板问题,我刚才追线了,这条开启高压板信号线,经过两个22欧的电阻,连到MCU的第一脚,br.control这条通过两个电阻和一个贴片电感,连到MCU第5脚,中间有连到主芯片tsu13ak-lf的114脚,burst mode经过两个23欧贴片电阻到MCU第2脚   不知这个MCU是否正常(MCU型号是nt68f632a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