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7T-PRO2自检黑屏,代码26

楼主(2008-09-11):
V星K7T-PRO2主板自检过程中黑屏

开机能点亮,有时在自检过CPU后黑屏,有时在自检完IDE设备后黑屏,不读硬盘,CPU风扇转,清除CMOS后依旧,诊断卡显示代码至26(award),望高手指点修理思路!多谢!

网友:
你的黑屏是说的断电黑屏还是通电黑屏,希望说清楚。还有在黑屏是其他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是通电情况下黑屏,代码一直还显示着26,还有就是长按电源关机后再开机只显示FF,只有拔掉电源线,按电源放掉余电后再开机才能再次点亮。
该测哪里的电压呢,本人属菜鸟级,望指导,谢过!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AGP供电

网友:
你有没有尝试换下CPU  今天碰到这故障了 简直一模一样 也是关不了机  换了个CPU  没事了~!~!

网友:
是啊,462的CPU坏了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1 刷BIOS
2  有AGP的话换槽
3 打打CPU座子AD值
4 北桥

网友:
开不了机,,怎么刷BIOS ??

网友:
...问题出在显卡,这块。。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GF5500的AGP显卡故障,开机黑屏没有显示,显示器绿灯闪烁,测试卡也跑26的,后来维修好显卡后,显示器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