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主板,诊断卡跑16后掉电,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9-11):
本人手上有块K7主板,型号为 K7IGP64M,丽台的牌子。故障为:上假负载时测量各项电压均正常,也不掉电。上CPU(毒龙1.0 )、内存后,诊断卡跑16后掉电(不插内存则跑 F6后掉电)。不知如何入手维修。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

网友:
测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测过内存,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之类的测过正常。我个人觉得是不是该主板不能上毒龙的CPU呢?会不会上速龙2500+之类的就OK呢?请高手指点下!狂谢了!

网友(2008-12-31):
我现在有个华擎775的板子 能正常上电 上CPU  上内存
上电 开机跑00 56 16 然后就停住了 一直是16测内存供电2.6V
PCI 上有时钟 有复位
接显示器不亮  请教高手!

网友:
是风扇问题吧,有没有换啊

网友(2009-09-18):
我今天也运到了何 你 一样的 状况

网友:
会不会是CPU散热不好

网友:
把CPU供电主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