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普生R230

楼主(2008-09-11):
一台加了连供的爱普生R230出现墨水灯和纸张那个灯同时闪红灯,没有维修思路,也不知道从何入手...
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有的说是墨车下面的感应器坏,有的说是用软件清零,有的说是清废墨什么的哟...没有搞得懂...

请教各位师傅具体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和维修入手点...

我没有修过喷墨打印机,第一次尝鲜,机子是一朋友的...呵呵呵!

网友:
墨盒没有放好吧!

网友:
一看就是墨盒没上到位。

网友:
我觉得墨盒没有上好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这个是检查的初步工作...

呵呵呵,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继续等待解答中....

网友:
有的说是墨车下面的感应器坏  R230要 清洗 感应器  你试一下

网友:
我有台R230打印机,当打印机用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跟你一样的情况,一般清零可以搞定,给你传个R230清零的软件,但如何用,我忘了,你自己查查,不复杂,只是里面全是英文,记做别选错就成

网友:
两灯闪可能是如下原因引起:
1.传感器的问题,(字车下面的,字车后面的,光栅带不干净,光盘传感器,)
2.光带与机架没有保持平行  连供阻力太大了.
如果是交闪才是要清零

网友:
7楼说得很好.同义说法

网友:
需要清零秋月无双提供的清零软件挺管用的

网友(2008-10-19):
墨车下面的感应器坏 了。字车下面的墨水用纸蘸一下。擦下感应器

网友:
请清洗字车下面的传感器。

网友:
下面墨车清理加油,你不会两样都试试吗?有那么费劲吗?懒

网友(2008-12-17):
我觉得你也是太懒了,先下载清零软件清零试试,不行的话再看硬件,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你的打印头还会缺色,不过每天清洗几次,连续几天以后可以解决缺色问题,有问题在不损坏硬件的情况下,多动动手,还有多跟论坛里的朋友交流交流。

网友:
拿棉花擦一下字车下面的感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