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擎K7VM4原来用速龙XP1800+,烧掉了,不知为什么换闪龙2200开不了机

楼主(2008-09-11):
华擎K7VM4原来用速龙XP1800+,烧掉了,不知为什么换闪龙2200开不了机,望高手解救!
连开机都不行,还说什么POST码,CPU没供电,开机跳线,COMS跳线,晶振电压都正常的。
用烧了的CPU都能开机
[
]
开不了机

网友:
用假负载看能否上电

网友:
LS至少也发个POST卡码吧,像你这样在无头帖是无人回的~~~

网友:
连开机都不行,还说什么POST码,CPU没供电,开机跳线,COMS跳线,晶振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主要事这款主板不支持闪龙U的,闪龙在速龙之后,所以好多KT400的不支持,KT400A往后的可以

网友:
外频不一样,在主板上是要跳线的。

网友:
6楼的错误,即使不跳线,如果此主板支持闪龙的话也是可以点亮的,因为1800才133的频率,闪龙事166的频率,如果支持闪龙,无非降频使用了,可见楼主的主板事不支持闪龙的,和频率无关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速龙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