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19宽屏液晶菜单正常,但是画面图像过亮

楼主(2008-09-11):
方正19宽屏液晶菜单正常,但是VGA信号的图像过亮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低后图像仍然较亮,图像很不自然。液晶屏用的是奇美的M190A1-L02,用通用板代换后现象一就,是不是液晶屏有问题啊?
信号

网友:
调一下屏上的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
遇到过此问题 是屏坏了

网友:
不是液晶屏的问题!是驱动板不兼容的问题!我碰到过也是奇美的M150的具体什么屏记不清楚了,也一样的问题,亮度就是调不好换其他驱动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