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80 读卡器和PC卡不工作的修理

楼主(2008-09-11):
用热风焊台吹 ENE CB712 BGA芯片,焊牢即可(此机型通病)
芯片
通病

网友:
你说的芯片是 PC卡芯片 做BGA是有技巧的 温度过高会做连锡的 。如果PC卡的供电芯片坏掉一样是不工作。

网友:
把怕高温的器件做绝热处理,然后热风235度锡球熔化即可

网友:
补充一下:大约5分钟左右

网友:
个人认为 ENE 的芯片用风枪加热最容易爆片

网友:
用热风焊台还可以

网友:
大修先生是否换过910

网友:
大修先生是否换过 ENE910 需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