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接口对应图及其相关功能

楼主(2008-09-11):
目前台式机基本都使用ATX电源,ATX电源接口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却是由多种不同导线表示不同的输出电压,主接口有20针及24针,另外还有专用于CPU供电的4针辅助接口,个别主板还有专门用于内存供电的6针辅助接口.

电脑电源上的输出线共有九种颜色
绿
+5V
+12V
+3.3V
5V SB
-5V
-12V
PS on
PW ok
COM
                其中的紫色线即使关机后仍然提供+5V电压,供给键盘热键及网络开机使用,我们也可以此判断电源工作是否正常;
           绿色线通过主板与机箱上的电源按键连接,和灰色线配合,提供软件开关机功能;
           下图为20PIN,24PIN,4PIN及6PIN电源接口及电压分配图

网友:
老资料了.

网友:
其中的紫色线即使关机后仍然提供+5V电压,供给键盘热键及网络开机使用,我们也可以此判断电源工作是否正常;
如果结合您理解的,我认为你对PS-ON,PS-OK,5VSB还没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