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脑电源问题

楼主(2008-09-11):
二极管sbm1040 击穿用什么样的二极管可以代替,电感全部烧毁,怎么样维修?

网友:
型号是dv1000的,电池怎么找出正负极?用电池可以开机一切正常,插电源部分电路烧毁,怎么样给电池充电呢?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烧坏了吧,找料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