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46点亮之后就停在检测硬盘的前一段就死了

楼主(2008-09-11):
今天修到一块MS-6746主板,是七喜品牌机里的,故障是点亮之后就停在检测硬盘的前一段就死了,奇怪的是有的时候它又能正常检测过去......
现在又不行了
我BIOS刷过,SB也加焊过还是一样的故障.....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是我量P/S2的对地阻值有的时候是600-700,有的时候却有1900-无穷大,跑线路发现不是去IO而是去了SB了,不知道是不是SB不行了........
各位老大给点意见了////////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一通电它就自动开机,这时就肯定检测不过去。
如果一通电它不自动开机的话就可以检测过去的。。。
都能正常关机的。。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通电自动开机好像有一些V星板是这样的。就是最后一次没有正常关机的话,下次再开就会自动开机的。有没有换个IO试试?

网友:
南桥加焊过,没用
能正常关机应该不是IO的问题吧///////
我换个试下了
谢谢

网友:
IO换了还是老样字啊

网友:
终于搞好了,原来是MS-5坏了,换了个就好了。。。
我想;《一通电它就自动开机,这时就肯定检测不过去。
如果一通电它不自动开机的话就可以检测过去的。。。
都能正常关机的。。》是不是跟开机电路有关系啊?
刚好有这个MS-5换了就好了。。好开心哦哈哈////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