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 鼠标 键盘不正常工作的维修

楼主(2008-09-11):
第一  开机时候可以用,但过了几分种就不能用了

解决的方法 : 开机可以用说明开始的好的,几分钟后就不能用了,说明其相连的电容失效。

第二  能开机 但不能用鼠标键盘

解决方法  :查5V电压 如果没有——看保险丝——如果没坏——看排阻——查线到5VSB
                     查5V电压 如果有——看时钟和数据线对地阻止是否一样——一般阻止偏大电感有问题 阻值偏小 要考虑电容击穿——如果时钟和数据正常 ———考虑I/O

网友:
我一般是先量一下1,4,5,脚电压。没有再查线路。富士康915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并且一般还都是断线。我焊工不怎么到家。于是拆掉那个小电容和电阻。再用一根耳机线从板的一边连到另一边。昨天还发现鼠标口的地线不通。如法炮制。欠美现但倒实用。补那种美观的飞线打死我也不敢连

网友:
你有没有看到我发的贴子?   我的一块ASUS P4GE-MX 的主板,用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的样子就自动停止了,查供电还有,电容也换过,IO 人家换过,我又换过一块一样的(好板上的)问题依旧, 好像听客户是这样说的,有时候用一个小时也可以,只要你一放手不动,它就消失了,就在也不动了,重启一下又都是好的,    请教你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2009-01-19):
SB也有可能,可以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