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一台用电池开机蓝屏本本(已解决)

楼主(2008-09-11):
如题:用电池开机蓝屏本本

本本比较老,AMD  3000+的U,512MB,IDE 80G,DVDRW.

用电源开机器什么问题都没有,电池也可以充电,进系统拔点电源用电池操作也没有任何问题。

关机,单独用电池开机,在要进系统截面的时候机器就蓝屏了。首先换了内存不行,后找了个AMD 的U换上,一切正常。。。

(图片是网上找的)

 会员10822元2022-12-5 19:57

网友:
那么厉害啊,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AMD就是会有一些怪问题

网友:
在台式机上AMD    CPU也会造成蓝屏

网友:
像笔记本上AMD 的U 是要同型号代换的 还是用其他差不多的也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你的本本芯片支持就可以换。。。并不要同一型号的

网友:
应该是CPU换小了吧.你那问题可以换好的CPU风扇试.应也可解决.

网友:
估计是 CPU脚氧化了,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intel 也有这问题!2年前的事了,IBM T41的,同样的问题,郁闷,把所有的配件都换完了,包括主板,最后换的CPU才解决了。

网友:
呵呵  这样也行的 厉害

网友:
要是用原来的CPU,降频使用,看行不?或大功率风扇.

网友(2010-02-20):
就是想不通这是怎么道理,哪位高手讲触一下?

网友:
CPU会引起蓝屏并且是在用电池的时候
这个应属因难杂症了,没想到CPU的话永远修不好!

网友:
楼主怎么没讲修的是什么型号的本本呢?以后我们遇到同样机型的时候,也好有个参考呀!谢谢

网友(2010-04-06):
这样的问题单换U就能解决问题。是奇怪啊。

网友:
楼上说的CPU降频或者换大风扇,难道是CPU温度过高引起的蓝屏?

网友:
CPU的问题看来还是蛮多的呢,以后的板子遇到怪问题就先换CPU了

网友:
AMD看的坏的太多,什么现象都有,,,

网友:
台式机上面有得时候也会出现这样得问题,但是那个U在别的机器上用也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一下是怎么样想到要换CPU的?

网友:
cpu的问题确实有点难想到。这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看来AMD的CPU就是不行啊。可苦了我们这些维修人员了。
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
换CPU就好了啊 !!!奇怪....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的唯一区别就在主供电电压不一样,一个是12V左右,一个是19V左右。

网友:
CPU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因为上电源就一切正常说明电池就不行了,一般都会怀疑是供电部分问题,还是没搞明白呀

网友:
看来AMD的U和英特的U比较起来便宜,是有他的道理的哈。

网友:
是不是硅脂干了?

网友:
恩,像这种能点亮的,我都判断CPU,内存,这些外设有问题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学习了,以后碰到AMD的U要注意了

网友:
真的很牛啊。氧化的u该怎麽看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温度高···或者是脚氧化了!

网友(2010-07-19):
这也行啊 我晕

网友:
我想不通了,因为U的问题蓝屏见过,也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偏偏要用电池开机的时候才出现呢?

网友:
AMD的U坏的很多的

网友:
按照思路,AMD的U导致南屏应该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