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我的硬盘出错误

楼主(2008-09-11):
上次这样我就把硬盘分区表修复下就可以了,可这次不行  ,大家帮帮我看下要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硬盘有密码么???
机子有保护????
建议换一个软件试一下,DM不行就得用SPFDISK咯

网友:
看不清楚,一先用其他的他的软件试一试,如果不行,再来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没什么 密码呀,我换个硬盘都好好的

网友:
动一下硬盘跳线帽!你去试下!

网友:
分区表丢失,用其它分区软件试下吧DISKGEN的重建分区表个人感觉还可以。。。。还有就是PQ建的分区个人觉得不稳定。。很容易会丢失和出问题。。。

网友:
用   WINHEX  修复下MBR  看可以吗

网友:
用各种软件修一下,我经常这样干,有时候也不知道是哪一种修好的.主要以DOS矮人工具和电脑公司特别版的光盘中DOS工具为主。有时很管用。

网友:
dos工具箱下面输入下面代码(恢复出厂设置)
debug
f 200 L 100 0
a cs:100
mov ax,301
mov bx,200
mov cx,1
mov dx,80
int 13
int 20
回车
G
程序正常结束。多输入几次就噢OK

网友:
用LFORMAT试试,我的盘有怪问题,经常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