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正常,瞬间变为白屏

楼主(2008-09-11):
开机正常,瞬间变为白屏
无信号输入时,为白屏
无信号

网友:
什么牌子的啊 ,说话

网友:
你看看屏线,三星的显示器出现这种现象的话,多数是时序控制器坏啊,不过你还是找个通用版点一下,在看吧

网友:
先测屏的工作电压,电压正常再考虑写个程序或者换驱动板试试,屏的电路坏也会!

网友:
你不會是換了不同廠牌~高壓條~導致的吧!~

网友A:
如果无任何可替换的备件,应1)测量屏线信号组(包括色彩及时钟,0.8-1.5伏)及供电电压(3/5伏)。如果换了控制板件,则应查对lvds 信号的对应顺序,尤其是色彩与时钟不能错位。换了高压板应查亮度控制信号的电平(高电平回导致白屏 )。

网友:
你检测下屏线接口那里有没有电压啊
有的话证明信号是有的
这种情况MCU的问题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