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问题,DEBUG复位灯闪三次点不亮

楼主(2008-09-11):
三天前:各位师付:我有一块SF2/648FX和一块SG-72板子,两块板一模一样,所用元件布局,除了南桥一个为S648FXBO。一个为S661FXA1。北桥都为S964LA2前者不带集成显卡,后者带集成显卡外,别的地方一模一样,现在的故障也是一模一样,主板点不亮,DEBUG显示DO,不走码,并且有三次复位信号(DEBUG复位灯闪了三次然后灭)手动复位只闪一次,测假负载主供电1。25。时钟,复位,都正常,PCI和测试点也都正常,主板上各芯片没有明显发烫,电源芯片6565也换过了,我修了一周了,情况没有一点改善,实在没招了,请师付指点!

今天又接了一块一样的板子,加CPU,上电,一切正常,心想,这下可好了,有了这样一块好板,前面两块板子有救了,有好板对照修,应该好修了吧,重启几次,都正常,关电,取下CPU ,上假负载,上电,晕了,复位灯闪了三次!!!这块板子可是没动啊,关电取下假负载上CPU,狂晕,居然出现了和前面两块板子一样的故障,反复试都是一样,跑DO!!回想起,修前两块板的经历,第一块拿来时没有复位,换MOS管复位正常了,但当时上的是假负载,上CPU后还是点不亮,放下没管,第二块拿来时,一切都正常,装系统测试都很正常,于时把这块的电源IC换到了第一块板上,情况仍然没变化,这时我又把假负载装在第二块板上,问题出现了,不过我没注意,上了CPU才发现,点不亮了,显示DO,当时我以为是电源IC换过来的缘故,便把IC换回原板,问题就这样产生了!今天又是这样,是不假负载惹的祸?对比,假负载和CPU的针脚,看不出异常!拆开U座,也看不到明显的变形,装上假负载打AD阻值,三块板一样,拿来一块正常的板(不一个型号)对比,发现,假负载上32位靠角上第一针脚,这三块板是107,正常板是890(二极管档),再换一块板也是890,假负载是新一代假负载,vidL连在一起的那种!至地,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抱着试一试的理,把假负载又上到了另外一块好板上,正常!想请教师付们,出出主意!

网友:
段落清晰,看起来才舒服,这帖子让人看的头疼。。

重点检查CPU座看看是否存在虚焊,VID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重点考虑一下是否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我有四块同你一模一样的板子,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搞才好。有两块板是先前来的 开始没有复位 我把BIOS跳线JP3跳过来居然正常了 当时拿了块板用了四个多小时没问题 可是第二天早上再开机发现又没有复位了 丢一边没管 快中午的时候开机发现还是一样 可当我去短开机针准备关机的时候 它居然又正常了 如此反反复复几次 现在一下都不能用了 另三块也同你的一样

网友:
多半CPU底座有问题。。 你的那板子是精英的板子把。 那板字就容易坏CPU座子。IO  BIOS  。。   你自己去查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