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后面的电容阻值为60左右,正常吗

楼主(2008-09-11):
笔记本CPU后面的电容阻值为60左右,正常吗
笔记本CPU后面的电容阻值为60左右,正常吗,在下为新手,收到一富士通6120na先能开机但进系统死机,后来拆了几次后,一插电过三秒就自动切断电源指示,用蜂鸣档测CPU后面电容都“嘀嘀”叫啊,请问正常吗。。。。
急,在线等。。。

网友:
急啊,没人答吗`。。。。

各位大爷大叔大哥,知道的留个性啊。。。
窝是实的的急啊,,。。。。 :L :L

网友:
高手在吗11234

有人在吗1234求求求求各位大哥回答一下

网友:
不让沉

高手在吗11234

有人在吗1234求求求求各位大哥回答一下

网友:
多谢

多谢啊多谢啊多谢啊多谢啊多谢啊多谢啊

网友:
只要对地不是0欧 ,应该都是正常。

网友:
很正常,而且都能进系统才死机,和CPU供电部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从软到硬。。先把系统做掉看看 。如果还不行 就换下硬盘和 内存试试 把以上问题都解决掉 再查主板 一部部的来 别马上查主板

网友:
已经解决插电过三秒自动关指示灯

这种主板上声卡和键盘控制是另外做在一张板上的,通过接口和主板相连,这张板上还带一个"-"到"0"的开关,是电源总开关,不把这小板接好的话就会有上面的情况,接好了不开总电源开关,也会出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