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故障

楼主(2008-09-11):
一台明基Q7T4,开机亮一下就黑了重开有这样,测量发现3A的保险阻值变大了为600欧左右,用一2欧保险电阻代换,在测量5707    9024没发现短路的,开机测试还是亮一下就黑,灯管测试没有问题,后来把9024   5707   电容换了还是这样,请大家说说还有哪里的问题???不会是高压包把坏了把

网友:
前面的图发错了,是后面的那个

网友:
不排除,短路故障,慢慢差
实在差不出来或找不到高压包就直接改个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建议你把9024 5707一个一个的检查,然后再看一下那5707是间的无极电容,把它换了,还有就是板上的高压处的电感补焊一下,还有就是高压线圈也要补焊,你的问题就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你要先补焊一下,高压电感,变压器这类的,认真的补哦,再不行,就外加高压板吧,我修过,补好,用二天又黑屏的,加高压板,一定能收钱

网友:
类似的问题,大家讨论过很多了,就是5707   9024    0.22   26048  FP801等问题~~~~~~~认真查一下,你会有结果 的~~~~~~~

网友:
今天把3A的保险电阻换了下开机亮久了一点,但还是会黑屏,我已经把全版都补焊了还是这样晕倒,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看看管子坏了没有
换块高压试一下

网友:
奇怪。我用一台好的的3A保险电阻装上居然不黑了,把那电阻装到那好的机子也出现亮一会就黑屏,难道3A保险电阻有问题???请问大家能用导线接吗???不行要用什么换,我这买不到这3A的保险电阻

网友:
我一般用保险丝带的。                                             .

网友:
我修的时候就是用。导线直连

网友:
用普通的保险换就行了,或者用很细的导线就行了

网友:
用导线不太好,我以前修过一个电动自行力的充电器,是一个保险电阻坏了,我用一导线换上后,能通电但是不能充电,换上保险电阻就行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求各位大虾讲解一下]

网友(2009-06-08):
这种明基要要用3A的保险别的无法代替

网友:
這種情形不太是壞燈管的喔

网友:
用其他的保险代换就可以的

网友:
我修一个FP71G+ 用3.5A保险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