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8P-G不上电?

楼主(2008-09-11):
一技嘉GA-8I848P-G主板,不上电,查ATX电源插口发现+5V VSB (紫色线那脚)对地短路,电阻只有7.9欧,求高手支招! 另有一块技嘉GA-8IE2004P由于不小心现在也不上电了,开始能够加电,发现AGP的供电管比较热,拿表笔量电压时不小心把MOS管的GD极短接了,瞬间就断电了,然后再开机就加不上点了,用表量CPU附近的几只MOS管,发现DS短路,于是拿下MOS管,测量MOS管是好的,再量电感对地短路,敢问高手此板还有没有救?
cpu

网友:
技嘉GA-8I848P-G主板 既然对地阻值这么低有可能短路导致南桥烧了 你可以插上电源摸下南桥热不热就知道了或开机三极管 ~~~
GA-8IE2004P具你描述 电感对地短路 大概北桥坏的可能性差不多了~`

网友:
打PCI A14阻值看,如果很小,可能SB挂了. 先拆掉网卡,再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插上电源不热,您说的开机三极管是大约在什么位置?初学维修,菜鸟一个,o(∩_∩)o...
再次请教短接了CPU供电MOS管上管的GD极后,桥就击穿了是吗?

网友:
我说的就是像1117那样的~~~
请教短接了CPU供电MOS管上管的GD极后,桥就击穿了是吗?
什么都没有绝对的 只能说有可能~~
[
]

网友:
SB挂没挂不一定的看运气~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第一块板跑跑5VSB转3.3VSB的电路~和开机电路~
第二块板电感对地短一般下管有问题~把管子全拆了~然后电源IC~然后就是NB了~

网友:
本人菜鸟,紫5v对地短路应该待机的时候有元器件发烫吧!

网友(2008-11-10):
8i848我那块就是不触发啊。南桥也做啦。我什么都换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