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005+编程器为什么不能刷W39V040FB

楼主(2008-09-12):
朋友推荐买了个TOP2005+编程器,为了测试编程器的性能,在好板上随便拆了个W39V040FB来试机,擦完了,空检查不过,提示:(检查空...操作中断,出错地址:1000025) )于是又找来W49v002F再刷操作成功。为什么会这样,知道的朋友发表一下。列表中是支持W39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问它的开发者了。

同专业的编程器比,实际生产上使用会有很多问题。这也是专业编程器价格高很多的原因了。

网友:
是编程器不兼容这个芯片????????????????????

网友:
是不是跟转接座有关系哦,一定要用进口的才能刷

网友:
我的TOP2004也是那样的,我还以为是BIOS芯片有问题.现这也太垃级了

网友:
不可能是BIOS加了密嘛..擦不完.说是擦完了,但检查就过不了

网友:
7楼说正常是什么意思?是编程器不支持吗?

网友:
这些东东太骗人了,2004我也有。2005我也有,说的是都支持,可是等你实际用的进修却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看来还是技术力量达不到吧,我劝维修的兄弟多出点儿钱买个好的,一般一千块的左右的就行就够用的了

网友:
TOP2005+真的太垃圾了,刚买来难道又要换

网友:
你的2005我收了,正想要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花几千大洋买个3000U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这就是看你是学习用,还是在生产上用。
  如果是开店,以此为职业,就要专业点,工具是不能说可能、大概、也许的。必需是可靠可用的。
  我们推荐580U是给专业维修人员使用的。如果没有资金压力可买3000U比580U多1K多。

网友:
我370买了个TOP2005+一次也没有用过,就丢垃圾桶去了 ,垃圾的东西。,和你的情况一样。后来买280U再买3000U

网友:
活多当然可以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