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F179程序(已修复)

楼主(2008-09-12):
我这有台AOC 17寸液晶(机种名称L171 型号:F179),不插VGA线显示信号线未连接,插VGA线显示RGB无讯号,我怀疑程序坏了,有这款显示器程序的朋友帮帮忙!我看到论坛里有个朋友的显示器也是这个问题,希望他也能解决!下面是我试过的两个程序,哪个好用你们自己试了!

网友:
板子一共3个芯片(RTD2523B:RTD2120L{48脚}:24C16AN),而且这个驱动板的屏接口是双32扁平排线!

网友:
这种问题还有可能是2523B这个芯片坏了,这个板的程序一般人是不会给的,还是别找了,买个原装板好了。

网友:
随便找了个驱动板,找到24C16直接换上就OK了!就是24C16坏了!

网友:
这个机,能上空的资料?
上次我也听朋友说过了。不过我没有试过成功。

网友:
开机有AOC厂标,,不连信号线显示:信号线未连接,接了显示:RGB无输入!测量12V,5V,24V和控制电压都有,RGB各脚都有0.44V左右电压,也是正常的。能有厂标显示可以判断驱动芯片没有坏,只能是MCU的问题,结果板上就这么3个芯片,48脚的RTD2120L我也不知道是不是MCN,因为没有资料,就直接换24C16了。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以前修过一台飞利蒲170S6是不能保存用户设置,断电就恢复到出厂设置了,也是换了24C16就好了,所以我怀疑这8脚的芯片都是用来保存用户设置的,所以可以是空片!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有几例都是这样的故障,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不妨都这样试试!

网友:
24C 芯片原来还会引起这问题,这芯片最容易出问题,看来以后驱动板问题先拿他开刀了

网友:
错误更正一下,我是从长城的一块17寸LCD上拆下的24C16,不是空片,我用编程器读出资料写到另外一片24C16上开机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看来只是程序坏,原机芯片写上长城板的资料后也OK!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刚装完系统第一次进系统提示频率超出范围,重启一次就好了,看来还是程序不对,不过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
希望能有朋友传份原始资料,这个显示器不能改驱动板的,为了个程序花100多元买块板不划算!

网友(2009-05-30):
清理控制按钮,看看OSD能不能调出来,回复到工厂模式看下。

网友:
该机的此类故障比较多,清空24C16就可以了。

网友(2009-09-30):
请问楼主 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清空24C16吗?  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故障现象是 开机 接信号 后白屏  隐隐约约你能看到点桌面的阴影,  菜单都能调。我拆掉 24C16后  接信号是黑屏。。。 从别的驱动板上找了个24C16装上 问题依旧。。。。马上我用编程器清空下24C16试试
想请教下楼主  你的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刷程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