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4主板无显示

楼主(2008-09-12):
MS-7154开机无显示,主板代码跑C0如何维修。

网友:
cpu座和北桥虚焊的居多。I/O出问题的现象也不少。还有其它的原因具体到论坛搜索。有飞翔老师的专帖

网友:
跑C0首先是CPU不工作,重点检查,Cpu,是否装好,风扇是否装好.再有供电电压是不否正常.还有CPU底座是否空焊.再就是北桥.I/O.等.

网友:
手里正好有2片相同问题的板子,我一直不会找原因,试试看

网友(2009-07-24):
这板网卡芯片很容易坏的,,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