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盘SP0411的那种,做自校不成功后的处理问题

楼主(2008-09-12):
三星盘SP0411的那种,做自校不成功后的处理问题
三星盘SP0411的那种,做自校不成功后的处理问题,写HT,然后写BURN IN 跑到17步停在4E的码上,软复位后写回原先的磁道,和模块后断电后还是常BUSY,再次软复位后,不断电进去后,发现是149G,调不回去,断电还是不行,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三星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的ROM被你写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