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一来没得事做,就发一个例子看对朋友有没有帮助

楼主(2008-09-12):
昨天接到一块杂板848的主板:现像为:插上AGP显卡不跑码,上PCI显卡能正常显示,证明此板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根据这种故障的分析应该是供电问题,于是换了一个G2的卡,能跑码了,但还是不显示,经过这样一试,证明是AGP附近的问题,于是测插上显卡时1,5V只有1,2V   。不插显卡测1,5V正常,说明1,5V供电电路有问题,于是找到1,5V供电的两个管子和LM358,测管子没有问题,哪就证明可能是LM358有问题了,于是找到一个LM358换上去,点机(插的是5200卡)正常跑码,接上显示器,,,,,,期待这么久的自检画面,终于出来了,此板修复

网友:
有复位,码跑在C1就不动了,1,5V电压不正常,南桥温度肯定是高啥

网友:
昨天卖了一个显卡清远,被他烧了,然后说我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