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不触发(触发保护)

楼主(2008-09-12):
T41待机电压正常,vcc3m\vcc5m\1.2v\1.8v都有,触发后检测卡3.3v灯不亮,其余灯在闪,但5秒后就灭了,查tb发现3bON没有输出,有3m\5m on输入,怀疑tb坏,更换新tb后触发电流从0.04上升到0.1后掉电保护.但检测卡灯不亮了,同时还听到时钟芯片附近有塔塔的声响,又触发了2次,结果tb的3MSW也没有了.请给点思路,都晕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要检查一下H8S,这与TB是一起的开机芯片

网友:
说的有点牵强,开机的话3个片子都参加开机 TB IBM H8 3个都参与。
你说可以加电。但加电后掉电, 我个人觉的你应该先检查CPU供电那块再看看后极有短路没有。

网友:
问下现在待命还有3M,5M吗,有的话还是重点查后级负载哪里有短路,按触发开关时打各电感看哪个电压没有起来,反复触发看有没有IC发烫。

网友:
0.1掉的话应该还没到CPU吧。还是看看个电压产生芯片的好。比如内存等的供电

网友:
现在在怀疑3.3b电路有问题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