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HDD运行后显示如下,求解!

楼主(2008-09-12):
MHDD运行后,最上面,ERROR红色, HPA\ PWD亮.

F2后提示WARNING:SET MULTIPLIE command aborted;

               WARNING:This DRIVE is locked By ATA PASSWORD;

            ERROR:drive not  responding or operation canceled

F4后提示Drive has been disconnected

请帮看看这是什么回事(是不是说加锁了,后又说没连上?),谢谢!

网友:
是的,是硬盘ATA密码加锁了。
错误:硬盘无响应或操作取消
F4后:硬盘解除连接。

网友:
请问如何解锁?谢谢!

网友:
pc3000支持的就比较简单,进对应的模块直接解了就是        不支持的就麻烦要两个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