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SF/648F 主板问题 精英的主板

楼主(2008-09-12):
我遇到过几块主板都有这个毛病 一块都没修好 都是排针上没有电压
请问这块主板是不是有这个通病 SIS 芯片 其他的都正常 就是排针上没有电压
我还有这样一块主板 也是精英 9角短路 发现南桥坏 拆掉南桥后 排针 没有电压而且没有阻值 晕老
是不是SIS都有很多通病 请各位教哈
芯片
通病

网友:
帮个忙谁能回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排针上没电压,先看看9脚短了没有,再仔细跑下线路,看排针电压是从哪过来的!~一般会有三级管和限流电阻。具体查线路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