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检测显示 2a 85

楼主(2008-09-12):
我的主板用检测卡检测显示2a 换个显卡就显示85 内存换了N多了 什么问题啊
显卡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换显卡及清AGP 槽一般可以OK ,注意一定要显卡是好前提方可

网友:
85应该亮机了,清显卡金手指和内存槽,再不行,洗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显卡也换了 有的显示 2a 有的显示85

网友:
2A一般就是内存质量不好或是北桥及PCI-E有问题了!有次就碰到过这个代码.AGP无3.3V电压!换供电管问题依旧.换LM358后档2A,换内存后跑码正常亮机...

网友:
这个代码真的不多见呀。。。。。。。。

网友:
要是没有上显卡不知道跑什么呀,要是跑的顺利的话应该就是显卡了,要是还是跑2A的话可能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