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08-09-12):
长城ATX-300P4-PFC电源,朋友的,据他所说,开机一段时间后会自动死机(全机停了),以代换的方式发现是电源问题,拿来我处后上电试,发现待机电压有输出,紫色5V正常,绿色3.3V输出也算正常。短接绿色与任一黑色线启动电源,发现风扇转一下就停下,万用表测5V或12V输出电压查看,只见启动时看到电压一升到正常值后马上停了输出(此时绿色线还是短接黑色地线的)。

重新拿下短接线再短接上,与上面一样,风扇转一下就停。

拆开开壳,检测得散热片上的电源管13007没坏,肖特基二极管没坏,

在光耦输出脚所连的一个三极管Q4  C1815的CE极激穿在30K欧,启动电阻(2只,每只330K)变大到1.2M欧,更换以上零件后故障依旧。

请各位指点方法。

网友:
再上个实物照片,手机拍,看到电源输入的滤波部分全部被偷工减料了。真有点怀疑长城!

顺便再补充一下, 全部电容没鼓包!好的。肖特基二极管输出对地没短路。

网友:
电源输出部分5V 12V 或或者3。3V输出有元件短路,或者就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在光耦输出脚所连的一个三极管Q4  C1815的CE极激穿在30K欧

拿来我处后上电试,发现待机电压有输出,紫色5V正常,
----------------------------------------------------------
不对呀,看电路图Q4是产生+5VSB的振荡管,她相关电路坏了还能有正常的 +5VSB电压输出???!!!

另:先按楼上检查各路电压输出是否有短路点。确认没有后,看看494的4脚是否保护了,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光耦输出脚所连的一个三极管Q4  C1815的CE极激穿在30K欧

拿来我处后上电试,发现待机电压有输出,紫色5V正常,
----------------------------------------------------------
不对呀,看电路图Q4是产生+ ...

回班竹,确实紫色是有5V电压输出,而Q4   C1815的CE极间的阻值是在30K。没测错,信我。

二楼我补充了,输出没有短路。对地阻值接近它的负载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机说明机器还是亮的,你现在是加不上电,我认为是没有接负载的原因。
检查各主要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观察有没有高温变色的元件,有很多电源的3.3V从5V转换而来,看那个管子是不是有问题。

回兄台,滤波电容没问题,没有鼓包的,也没看到高温色变的电阻,不会不是集成块TL494的问题?会不会是光耦的问题呢?

网友:
如负载没事,把494的4对地短接,看各电压正常否,正常保护误动作,如负载有问题会烧不少东西哦,小心操作

网友:
CE极间的阻值是在30K
-------------------------------
是在线测的,还是取下测量的?(我猜测可能是在板上。)

根据电路图,那个 启动电阻(2只,每只330K)变大到1.2M欧,可能是厂家参数不同。

也就是说,你取的元件跟本没坏。不然紫色线不可能有+5V。

如果这两个元件坏了,以下:
“拿来我处后上电试,发现待机电压有输出,紫色5V正常,绿色3.3V输出也算正常。”
是不可能成立的!!!!

网友:
紫色线+5V,又称+5VSB,是待机电源,只要ATX电源插头一接上就应该有。

你这个逻辑就有问题呀。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539060

Q4是铺助电源的稳压部分吧,他是振荡管?

网友:
  Q4的作用是控制辅助电源的电压稳定,它是串在Q3(功率管)振荡回路里的。通过控制Q3的导通和截止时间比,以及频率的变化达到稳压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Q4是参与了并且控制了Q3(功率管)的振荡的。
  我把它当振荡管看,是因为他串在Q3(功率管)振荡回路里。

网友:
这个是假长城的

网友:
一看却缺那么多滤波的件,就知道是假长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版主, Q4我是拆下来测得的. 这个管子现在还在台面上,没扔呢. 我按电路图上对应得应该是Q4的了.没错.

启动电阻两只应该是330K一个的.因为色环我还是会看的.分别是橙橙黄,330K. 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版主, 插上电源确实紫色真的5V电压. 所换出来的零件全都在.

网友:
回13、14楼的仁兄,我都很怀疑它是假的。再上它的外壳照片你们看看:

注:风扇那两条线不是我剪的哦,是原本就是接上的。用收缩管套上的。

网友:
在光耦输出脚所连的一个三极管Q4  C1815的CE极激穿在30K欧,启动电阻(2只,每只330K)变大到1.2M欧,更换以上零件后故障依旧。
-----------------------------------------------------------------------------
这更证明了这个判断:
  也就是说,你取的元件跟本没坏。不然紫色线不可能有+5V。

是正确的。不信你放回原来的零件。

网友:
  你这个电源的故障是主电源(+3.3 、5、12V)不正常,你却把工作正常的(紫色线,输出+5VSB)辅助电源的零件换了。不知是何目的?
  你的维修思路确实让我很困惑。

网友:
那接着我应该查那部分才对呢?

网友:
你说肖特二级管没坏,那就检查下5V 12V 3。3V输出的对地电阻,如果有短路现象,则检查下各输出的负载电阻是不是被击穿,任一输出端的短路均会造成电源自保护,正常情况下对地电阻应为几十至几十百欧之间,这个电阻很好找,沿着输出线焊点往回找,一般第一个对地电阻就是的了,比较大。
如果没短路,则检查下反馈回路中是不是有器件有击穿现象。你先在论坛找张跟你电源结构差不多的图对着找好点。
如果是494或7500的主控芯片,测试下12脚VCC和4脚电压值正不正常,缩小故障范围。相信你这故障不难。

网友:
对了,不要忘了检查风扇啊。有时风扇内的轻微短路也会造成12V过流保护。我一共才修过5只电源,就有一只是这种情况,当时找的我都要发晕了。富士康机箱原机电源。

网友:
好的,谢谢你们,我现在检查一下,一会报告测试结果。

网友:
楼主的故障和我一样啊

不过型号不一样的说。

网友:
排除风扇问题,下面测得数据供参考:

对地阻值:
12V----------460欧
5V------------9K
3.3V----------30欧

地对以下阻值:
-12V------------1.1K
-5V--------------893欧

补充:494的4脚对地电压3.83V

网友:
对呀    那接着我应该查那部分才对呢?

网友:
5V的对地电阻9K是不正常的。

网友:
5v 9k的阻值不正常。建议先检查输出端的电阻阻值(拆下来测),然后查反馈回路。
楼主说开机一段时间后才关机,有可能是电压波动大或者偏离正常,因此主板强制切断电源。楼主强制让494起振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怎样强制让494起振呢? 是不是把4脚接地?

5V输出没有阻值对地的呢。开始我也觉得不对,拿另一个电源测得5V对地是2.5K(另一个电源哦),12V对地阻值为很大(10K档测不起),所以我认为各电源是不同的。

还有一点就是,开机一下电压刚起来就断了输出。不是一段时间。

网友:
(10K档测不起),
指针表吧,看看该档电池电量足否

网友:
回LS的,当然不会,常用的工具. 不会让有漏网的.

网友:
+5VSB电压摆动大吗?

网友:
回LS:  +5VSB电压不会摆动,恒定着呢.

想问问大家,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光耦问题引起呢?

网友:
检查-5V和-12V的保护电路

网友:
没有对地电阻,电压会虚高,取样跟着会高,保护会动作.494的4脚对黑试试.12v可能会去到16v

网友:
但目前都没有电压输出呀,修不好真闷呀...

网友:
你的4脚,保护了,看看相关的原理,找到为何4脚保护....

在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可短时间:
494的4脚对黑试试.

网友:
楼主好像都没有给出494的工作情况吧。比如5v参考电压的输出正常否?遇到这种麻烦的情况,干脆把494换下来试试,如果行的话就最好,不行的话只好把反馈回路那些元件逐个查了。从时间上来说直接替换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是很麻烦,查了好多零件都没发现坏的,但就是不工作,而且确定了各输出没短路。[ 25楼]

5VSB输出正常,

LS兄台494工作情况是指那个呢? 5V参考电压从何处找得?

再请一下LM339会不会坏呢?会不会因它引起呢?

那位兄台可以帮我在下图中画出最大怀疑的地方呢?

网友:
tl494的14脚输出5v的基准电压,一般和13、15脚相连。这里附上tl494的原理图。
300p4的可能故障点我圈出来了,不过实际电路板上的元件很难看的,我自己对于这种故障都很烦恼。希望对你有用吧。

网友:
在确认输出端无短路的情况下,短接tl494的4脚和地线,迅速测量各路电压。如果测量各路电压没事,就重点怀疑反馈回路或lm339。逐个切断(+5v、+12v)和(-5v、-12v)的反馈回路,两个为一组,看是哪个出了问题。都不管用的话,换lm339。还是不行,换tl494。再不行,只好把lm339周围的元件逐个查了。

网友:
多谢你,大只兄.我再查查看.

网友:
子宁兄,按41楼的建议,查了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版主,按41楼兄台所指,把494的4脚与地短接,测得正输出基本都正常,就是负的输出偏差较大, 蓝色输出-9.12V,白色输出-3.65V, 在关闭电源一瞬间这两处输出电压会升高再降为0, 蓝色升高到-10.15v,白色升到4.45V。

找一个好的电源测负输出也有偏差,蓝色-10.75V,白色-4.5V,但在关闭电源瞬间电压不会升高再降下。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带上负载再测,空载是测不准的。

把494的4脚与地短接,测得正输出基本都正常
--------------------------------------------------------------------
你这个明显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只有一路路的查,也可能是保护电路自身元件问题造成误保护。

网友:
版主请教如何一路路的查?是不是续一断开每一个输出的反馈回路?看到断开那一个后正常输出了就是那一路有问题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如果测得正的各路输出正常,那基本可以说明是反馈回路的问题啦。换个lm339试试先啦,最多浪费几块钱,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答案啊,呵呵。
-12v的电压不偏离太远就可以了。如果真的只是-12v有问题,干脆-12v断开反馈回路,用个7912接在原来的-12v整流管后都可以。-5v在atx2.0以上已经可有可无了,直接阉割吧。

网友:
手上没有LM339,   不知用一个NEC 的确UPC339C上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339、393字样的16脚ic都应该可以换,换错了也不会烧电源.

网友:
好,谢谢你兄台,我明天早上试试, 试后回复你.

网友:
今天把339代换了一个, 问题依旧, 把339附近的零件查了遍,还是找不出任何原因,真晕倒了.

网友:
你把 393 494 的各脚电压 放上来呀.

网友:
请问版主,要不要把494的4脚对地短路测这两块集成块各脚电压?

网友:
把两种情况的都放上来。

网友:
先上待机状态和开机状态两种先吧:

339待机           开机状态(短接绿线与地)
1: 0.05V---------0.05V
2: 0.06V---------4.34V
3: 4.94V---------4.94V
4: 0.82V---------0.83V
5: 0--------------3.96V
6: 0.83V---------0.83V
7: 0.25V---------0.26V
8: 1.45V---------1.45V
9: 0.06V---------0.05V
10: 0.84V-------0.83V
11: 0.06V-------0.05V
12: 0-------------0
13: 0-------------0
14: 0-------------0

以下是494:
待机                   开机             强行开机(强行电压输出)
1: 0------------------0 ------------4.70V
2: 4.70V----------4.70V----------4.70V
3: 0.06V----------0.06V----------3.37V
4: 4.19V----------3.83V----------0
5: 1.45V----------1.43V----------1.44V
6: 3.68V----------3.68V----------3.72V
7: 0      -----------0 ---------------0
8: 2.25V----------2.25V----------2.25V
9: 0   -------------0-----------------0
10: 0--------------0-----------------0
11: 2.25V--------2.25V-----------2.25V
12: 20V-----------20V-------------28.1V
13: 4.94V---------4.94V----------4.94V
14: 4.94V---------4.94V----------4.94V
15: 4.94V---------4.94V----------4.94V
16: 0.26V---------0.26V----------1V

网友:
从上面电压看,494本身是好的。

494 的四脚 4.19V----------3.83V是不对的。正常的是 (待机)4V------0V(工作)。应重点看 4 脚的各个支路的元件。而494的4脚有两个支路:
1、受 393 2脚控制。
2、受 Q7 控制。

前面你检查了 393,我就分析下Q7:

  正常情况下:当ps-on为低(主板IO送开机信号,维修时可人为短接黑线),Q8截止使Q7基极为高电平,Q7截止集电极输出为低电平。
  因此可测D261 两端电压来判断(当然在D261未击穿情况下),是否是Q7(或其周边电路)的故障。通电,未开机时 D261 P极为高电平(约 5V);当开机时(PS-ON为低),D261  P极为低电平(约 0V)。否则是该电路故障。

  393的分析稍复杂,但有电路图的情况下还是好分析的。你先检查Q7部分。。。

网友:
谢谢版主,刚才看你的回复还没有分析的部分, 刚把这部分电路的零件一个个拆出来测量, 没发现什么坏. 现在再按你的分析我再上电测一次. 等我. 几分钟后有答复.

网友:
回版主:有答复了。 测D261 两端电压(D261经测是好的),未开机时 D261 P极为高电平(约 5V),当开机时(PS-ON为低),D261  P极为低电平(约 0V)。再经该路测得Q7的b极为4.91V,c极为0V,e 极为4.93V。 把Q7拆下测量Q7为完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7625-1-1.html
上面这个连接里有各种在线电压,以及阻值。可以参考。339极少有坏,反正我还没有见过。494坏的情况比较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张老师,339我已代换过了,情况依旧,就该原来的那个没坏的。但现在情况还未得到解决。

网友:
以下是494强行电压(4脚对地短路)输出电压:

以下是494:
待机                   开机             强行开机(强行电压输出)
1: 0------------------0 ------------4.70V
2: 4.70V----------4.70V----------4.70V
3: 0.06V----------0.06V----------3.37V
4: 4.19V----------3.83V----------0
5: 1.45V----------1.43V----------1.44V
6: 3.68V----------3.68V----------3.72V
7: 0      -----------0 ---------------0
8: 2.25V----------2.25V----------2.25V
9: 0   -------------0-----------------0
10: 0--------------0-----------------0
11: 2.25V--------2.25V-----------2.25V
12: 20V-----------20V-------------28.1V
13: 4.94V---------4.94V----------4.94V
14: 4.94V---------4.94V----------4.94V
15: 4.94V---------4.94V----------4.94V
16: 0.26V---------0.26V----------1V

网友:
看494的数据,输出端有短路的可能,换掉-5,-12V的D15-D20试试。

网友:
谢谢LS兄台, 你是指整流二极管有激穿吗?

网友:
从45楼的数据看,电源能强制启动,只是-5v和-12v的偏低,说明电源前面部分的电路基本正常;从56楼的数据看。494的1-4脚电位明显处于保护状态,说明了电源有过压或者短路现象。两项综合起来分析,问题应该在-5,-15v输出电路上,或者是整流管有软击穿,或者是变压器次极端有部分短路,或者是滤波电容有漏电?我刚修好的一台航嘉电源就是-12v整流管击穿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回LS兄台,  强行启动后, 我测得各路电压都有自常输出哦. 如果整流管击穿那还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版主,按41楼兄台所指,把494的4脚与地短接,测得正输出基本都正常,就是负的输出偏差较大, 蓝色输出-9.12V,白色输出-3.65V, 在关闭电源一瞬间这两处输出电压会升高再降为0, 蓝色升高到-10.15v,白色升到 ...

就是负的输出偏差较大, 蓝色输出-9.12V,白色输出-3.65V,

网友:
谢谢你, 我明天查一下负极输出电路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好,按你的方法,查了负输出的-5V和-12V输出的电路, 二极管没坏.其它元件也没问题. 搞到我头晕晕的.

网友:
你带了负载测的吗?有些电源设计成必须在有一定的负载情况下,才能输出稳定的电压。

还有,怀疑你这个可能是某路主电压回路有不良元件。这也需要带上合适的负载才能使故障彻底暴露出来。请将所有的输出电压值写上来看看。

你这个 -5V和-12V输出的电压肯定不对的,仔细查这两路及相关电路,是否有短路的地方。作为均衡电压及假负载的两个电阻R70 、R71也要检查。

网友E:
上个主板作负载吗? 我曾经用一个硬盘作负载,也不能正常输出. 如果将所有的输出电压写上来是不是强行(494的4脚对地短路)输出的电压吗?

网友:
我把图所示的红色画区地方查过的, 二极管没问题, R70,R71也正常.  并把所有输出部分的电容全拆下测过(电容全好,没漏水的,也没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个主板作负载吗? 我曾经用一个硬盘作负载,也不能正常输出. 如果将所有的输出电压写上来是不是强行(494的4脚对地短路)输出的电压吗?

如果有电源测试仪就好办了。没有的话,在+12V,+5V ,+3.3V 接15-30欧的大功率电阻做为假负载。

只有494的4脚为低电平时,主电源才可能工作。

你可将 393 到494 4脚的电路断开,然后在将494 4脚串个电阻到地。以免将393 损坏。

网友:
好的,谢谢版主,我吃过中午餐就去搞.

网友:
把-5v,-12v的对地电阻去掉,测下电压为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楼上的, -5V   -12V输出处是没有对地电阻的.

对5V处的两上电阻全好.没坏.

网友(2008-10-19):
长城ATX-300P4-PFC电源故障

我有一个长城ATX-300P4-PFC电源,空载时的电压是11.5V,5.1V,3.3V,上机时也一样,因12V偏低,启动不了,我的主机是技嘉k8vt800,AMD2600+CPU,是不是电源与我的主机不匹配,还是电源的问题?用12V正常的电源就OK,说明我的主机没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此电源的电容也已更换过。

网友:
个别元件不良也能导致电源工作不正常,这样的先例不在少数。

网友:
看看是不是短路,如果不是把三百伏滤波电容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2009-01-07):
先把高压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查查C1815周边是不是有电阻同时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