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的主板,第一次开机什么正常,关了在开就开不了,又等板子冷了,又开得机

楼主(2008-09-12):
一个奇怪的问题,一块815的主板,第一次开机什么正常,关了在开就开不了,又等板子冷了,又开得机,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进来指点下,

网友: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
认真看下开机电路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在开不了机的情况下,按不开机流程检修。

看你的情况是有热稳定不良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