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GL不显示

楼主(2008-09-12):
开机检测卡能跑到26-FF.有嘟的一声.按键盘灯正常。感觉按DEL键能入BIOS。集成显卡的,就是没显示。换VGA头也没显示。试刷过BIOS也不行、插AGP槽和PCI槽显卡一样没显示出来。

网友:
加焊北桥,加焊CPU座,

网友:
我的p4vx也是这样

网友:
不会是CPU座的问题吧?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啊。那位给点思路?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CPU座肯定不会有问题!因为你都听到嘟的一声!应该是加焊北桥或周围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