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能亮,只有一小白杠是什么原因?急.急急!

楼主(2008-09-12):
开机能亮,只有一小白杠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还是显卡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外接看看?个人感觉是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逐一排除其它的可能

网友:
楼主你说的一小白杠是什么样的啊?具体位置。大小没说清楚!根据你说的分析应该是系统崩溃了!最好说详细点,或传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开机能亮,带点蓝色但没有一个英文字母,只有一小白杠.象打字时那样.

网友:
是不是一个小白杠在闪啊!那有可能是系统或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把硬盘拆出来接到别的机上测测是否正常. 这个现象应可以排除主机硬件问题.

网友:
可能我没说清楚:从开机到机亮没有一个英文字母出现.不应该是系统或是硬盘问题.

网友:
兄弟,问题都没有说清楚。 根据你所说的小白扛肯定是系统出问题了,找个稍微有点经验看一眼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一开机就象崩系统的那样小杠出现其他的开机画面也没有对吗?如果是~你最好看看内存巢,我搞过宏基315ET就是内存巢,在论坛8月24号发表过,有点象。刚才找了一下那篇题目不在了,现再说一下故障,开机有时候是一小杠一直在闪,开机画面也看不到,看不到任何的文字,然后机器就不动。还有时候可以看到宏基的开机画面就是看不到开机画面底部的BIOS版本信息,然后就不动。(正常的时候是,出开机画面底下有BIOS版本信息)只要看见了BIOS信息版本出现了本子就开机了, 郁闷吧!非常的不稳定。把内存重插有时候会好,用上一两个星期又是这样,当时以为是BIOS里面的程序有问题,重刷一样!反反复复,分析故障有可能是BIOS自检不过引起的,问题前辈也说是南桥有问题,我一直觉得是自检没过,后来换了内存巢就好了!

网友:
你就把硬盘拆了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N61OC遇到过几次
开机背光有亮,没有图象
听人说是显卡没有H,Y信好
做了也没有好
感觉还是显卡的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