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 不开机

楼主(2008-09-12):
更PC97551  故障还是一样的       那位师傅修过这款机子啊?

网友:
楼主这样是不是太懒了啊?真让人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在寻求帮助呢。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比如待机是多少?有没有触发?

网友:
呵呵!!!!待机 0.01    有时候自动上电0.43 又掉下了

网友:
这样的PC芯片应该是好的,主要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故障,或认真查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烧坏的元件 。
还有,你的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AMD还是INTEL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台也是M2000的,自动上电到0.45左右,自动掉电,经检查MAX的3.3Valwayson对地阻止不正常,拆下PC97551后正常,换上来也不开机,再查,在MI-PCI上的5VRUN对地不正常,用电流法烧后,功放发烫,拆下后正常,换一个好的上去,开机跑码,给回给客户,因为当时客户只把板给拿过来,无法测得显不显。第二天客户拿过来说不行,一看,可以显,但不出LOGO,只有一个光标在闪,以为是BIOS问题,把BIOS给换了,故障一样,怀疑是I/O有问题,再换一个,故障一样,最后把声卡,功放,网卡等下下来后故障也一样,后来没招了,可能I/O不匹配,换了三个I/O,两上是可显但只有一个光标在闪,一个是上电不跑码,I/O是好的,焊接也没有问题,真的没招了!

网友:
没有短路    是用INTEL的 芯片

网友:
现在还能触发吗?按开机键电流有什么变化?如果没变化看一下PC芯片有没有供电,有变化的话看一下3.3 ,5V对地阻值。我修过内存供电坏掉电的情况和你的一样。不过不加内存不掉

网友:
在接上电源的时候,用示波器打一下BIOS是否有片选,这款机机型应该是在上电的时候需要检测BIOS。还有就是换一下I/O试一下,很可能是I/O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采用TPS5130作为全板的供电管理的,如果I/O不正常,这个芯片的SS信号会不正常的

网友:
现在能上电0.23   可是不跑码    CPU 发荡

网友:
这一款机器我修过两台一样故障的,一台是换了I/O后电流上到0.4几,不过不跑码,另外一台就是可显,但只有一个光标,不跑码的一台测得TPS5130的第二脚对地只有20几,正常应该有500多,把I/O,南北桥,TPS5130,MAX1999等都下下来了,还是一样,这是两台修得最麻烦的机器,遗憾啊,楼主修好了记得说一声

网友:
现在就没内存供电了         MAX8743  4脚有十几伏   10  11  12 有电压    芯片坏没有呢

网友:
不一定坏,看看21,22脚有没有电压。它们分别是VCC和VDD,为5V 左右。如果有,则芯片很可能坏,没有就看哪里断开了

网友:
我这里有MAX8743的中文资料,你可以参考着看看。

网友:
看看上电时:那路电压没出来:比如CPU有没有电压出来:如果没这个电压也会掉电的。还有就是各组电压后级有无短路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南桥的问题,说不定加焊一下电流就上去了

网友:
好象是跟1845一样的呢?  21脚有5V 出来了            MAX8743  11  12脚没有电压    芯片应该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