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足【系统时间为何变慢】?(已解决)

楼主(2008-09-12):
主板:Gigabyte GA-M56S-S3
CPU:DualCore AMD Athlon 64 X2, 2500 MHz (12.5 x 200) 4800+
内存:Kingmax KLDD48F-B8KB5 DDR2-800MHz(2条1G)
显卡:nVIDIA GeForce 8600 GT
硬盘:Seagate ST3250310AS 250G
操作系统:Windows XP Pro SP3 VOL(2008.5.2原版)

症状:
此电脑在最初半年一直正常,当时用的是XP SP2系统
一个月前重装系统,换成XP SP3,并加入单位的服务器域(一种网络共享模式)
从此以后,发现系统时钟逐渐变慢,最开始1一天慢5~10分钟,后来越发严重,几乎每分钟都会慢

开始怀疑主板电池没电,更换后故障依旧
最奇怪的是,电脑在几天不用的状态下开机,开机后30秒内时间是准的,然后突然变慢10多分钟,并越走越慢

问题更新:

经过论坛里各位的帮忙,自己试了一下
开机进BIOS发现时间不会变慢,排除了硬件问题
断开网线时间也不会变慢!

现在怀疑是网络问题,或者木马、病毒
但我经常更新杀软:瑞星杀毒、瑞星防火墙、瑞星卡卡、木马克星,而且未发现可以进程和服务

已经解决:
多谢论坛里各位朋友热心的相助,经过仔细排查,最终确定是因为域服务器时间不准造成的!

当XP加入某个域后,就没有了internet时间校准这个选项,默认是和域服务器校准时间

所以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让我知道系统时间不准有以下原因:
1、主板CMOS的电池不足

症状:关机后重新开机时间变慢或回到主板出厂年限
解决方法:更换电池
2、主板晶振、谐振……计时电路的故障

症状:时间频率不准确,时间可能快可能慢
解决方法:维修主板
3、木马、病毒的篡改

症状:当前时间被改到某个特定时间
解决方法:查毒
4、加入了某个域后,由于服务器的原因

症状:总是和标准时间相差几分钟
解决方法:更新服务器时间
以上仅为个人总结,欢迎补充指正!

网友:
查CMOS电路,晶振,谐振电容都换了,看看能解决不

网友:
如果是晶振、谐振的问题,那么在几天不开机的情况下时间为什么是准的?
只有开机30秒后,时间突然变慢

网友:
换一下和32.768晶振相连的稳频电容试试。

网友:
也许是系统的问题,你开机进CMOS试试30秒后会不会突然变慢

网友A:
以下是我在网上帮你找得,你看一下哪一项符合你的主机。我感到是可能是后者

可能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开机运行的资源过多,随着打开程序的不断增加,C盘的硬盘空间不够造成机器运行速度变慢。解决办法:首先检查C盘的大小和剩余空间,如C盘设置过小建议重新分区。同时可以修改注册表,取消一些开机时自动启动的不常用的东西,如Windows Messenger 。点击开始选择运行项输入Regedit,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MSMSGS项中找到BACKGROUND键值用右键删除,就可以了。其二、可能是由于CPU发热量过大造成机箱内温度较高,从而导致BIOS监控程序自动运行将CPU频率降低,引起了电脑运行速度变慢。解决办法:如果是BIOS监控程序设置的警戒温度较低,可以进入BIOS程序将CPU的警戒温度设置调高一些,同时增强CPU的散热配置,为CPU安装一个较大的风扇,也可以在机箱内安装机箱风扇,降低机箱内的温度,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是技嘉主板的通病了!具体为什么说不出来但是技嘉主板就是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B:
我觉得是因为加入单位的服务器域的问题~
内网内里否设有时间服务器?不连网开机试试~

网友:
我觉得硬件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开机运行的资源过多,随着打开程序的不断增加,C盘的硬盘空间不够造成机器运行速度变慢。解决办法:首先检查C盘的大小和剩余空间,如C盘设置过小建议重新分区。同时可以修改注册表,取 ...

谢谢你,还帮我查资料
1、我的C盘剩余容量还有25G,肯定空间够
2、开机运行的项目并不多,我经常会清理无用的程序和服务
3、发热量这个我倒是没有测过,但CPU没有感觉慢过

最后还是要谢谢你!明天我试试开机只进BIOS,看看时间会不会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因为加入单位的服务器域的问题~
内网内里否设有时间服务器?不连网开机试试~

谢谢提醒,明天我试试看
不过我们单位几乎所有人都加入了域,怎么没听说谁机子时间变慢

网友:
是否是震盪器壞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
开机进BIOS发现时间不会变慢,排除了硬件问题
断开网线时间也不会变慢!

现在怀疑是网络问题,或者木马、病毒
但我经常更新杀软:瑞星杀毒、瑞星防火墙、瑞星卡卡、木马克星,而且未发现可以进程和服务

网友(2008-10-31):
我也碰到过几次这问题,换了电池,做了系统不好我也没办法了,没想到服务器时间
也有关系?```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服务器时间是什么`?不懂!对软件一塌糊涂。

网友:
加入域后,一切以域服务器为准!!!重点应查域服务器!